西门子(Siemens)PLC
(十万火急!!)S7-300中PID模块手动/自动的切换

楼主(2003-06-09):
大家好! 我正在用SIEMENS S7-300作一个设计,其中用到了FB41,请问手动到自动的 无扰动切换如何实现?不胜感激!

网友A:
我公司有S7 PID中文说明书。工本费100元

网友B:
寄以给我吧

网友C:
西门子网站上有免费的,不过是ENGLISH

网友D:
在使能端EN加一个条件就可以了。

网友:
你看看PID块的说明书,SET/RESET 跟踪端EN,将PID输出返回到跟踪模拟输入

网友:
先理解无扰动切换的含义。

网友E:
同意一大幅度的观点,先看你的对切换后的技术要求是什么,因为偏差太大切换后很容易超调,上面的其它几位先去学习一下什么是PID再为人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