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on网络的监控软件开发

楼主(2003-06-10):
现有一个已投入运行的Lonworks网络,想做一个软件实现对此系统的监控,该如何下手? 1.需要哪些工具? 2.没有对方的设计资料,是否也可实现此软件的开发? 3.如果不想对原有系统做任何改动,怎么实现与原有系统的接口?怎么获得系统中的网络变 量、显示报文等等内容? 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多谢啦。

网友A:
(1)采用LonWorks OPC Server 直接扫描已经配置过的网络配置信息,客户端采用组态软件或者自行开发OPC客户端软件。 (2)使用LonMaker集成工具,扫描网络,生成LNS数据库。导入该数据库给LNS DDE Server 2.1,采用组态软件或自行开发的客户端软件。 (3)直接应用LNS开发包,开发网络工具和监控软件。 BTW,也可采用(2)或者(3)重新配置LonWorks网络。

楼主:
多谢衣老师解答。新问题,请指教: 1. OPC Server是否类似于DDE Server? 2. LNS开发包包括哪些东西?如何获得?

楼主:
如果没有LonWorks的开发工具,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实现对原Lonworks网络的扫描和获取节点及网络数据库信息?如果可以,有什么思路? 多谢大侠们啦。

网友A:
方法很多。如使用LonMaker或 ICELAN 2000 Version 6.2等等。

楼主:
多谢衣老师再次解答。 目前还没有得到LonMaker;不知道ICELAN 2000是什么东东。 只有一个SLTA-10,一个Lonworks网络系统,怎么读取网络配置?

网友B:
VB作DDE的客户端,兄弟会做否?不会,上google查,2天内可以掌握。 接口是DDE,获得网络变量和显示报文。 看来你的要求只是要求“监”,没有“控”哦,那更简单。

网友B:
不过成不了高手,^_^

楼主:
关键是没有能用的DDE SERVER,我如何通过DDE获取网络变量和显示报文? 我的要求不但是监控,只好还需要进一步开发,呵呵,如果很简单那就好了。 caca兄,您可有好办法,在没有Lon DDE Server的情况下,获得网络变量和显示报文?据我所知,如果采用Echelon的NSI,就只好使用其所提供的Lon DDE Server。除非自行开发NSI,我却不会。:)

楼主:
还有,我倒是通过安装LonMaker DDE SERVER2.1的Demo版,看到了它附带的LcaObjectServer控件,不过它无法在设计状态下使用。 各位大侠可有什么高招?Please teach me.Now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before your answer.:)

楼主:
多谢大侠们提供了许多知识。 今天才知道,这个系统是几年前用LonBuilder Emulator做的(先Pre-Configure,然后再release固件),没有用到LNS或LonMaker。这样情况下,还能否用LonMaker或LNS来扫描得到网络数据库?

网友C:
只要配置过的网络,应该可以的。

网友D:
建议用LON OPC Server, 它即可以扫描LON网,又可以成为其它上位软件如intouch,ifix,组态王或excel,VB的接口。 你要有兴趣,可以到www.ontop-tech.com.cn上down一个,或与我联系

网友A:
全力支持LON OPC技术在系统集成项目中的应用。

网友E:
www.ontop-tech.com.cn上当不了阿! 提示测试中!

楼主:
www.ontop-tech.com.cn上仍然提示测试中,yungui大侠,您若有LON OPC Server,可否赠我一份?多谢啦。 xingsha99@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