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实现三菱FX-PLC通过RS-485对三菱变频器进行控制

楼主(2003-06-10):
请教各路高手,如何实现利用三菱变频器的PU口使三菱FX-PLC通过RS-485对三菱变频器进行控制。

网友A(2002-09-18):
485bd+fx2n然后你再扣一扣三菱变频器的通讯协议和PLC的RS指令,不太难

网友A:
通讯手册和变频器的说明书里有指令介绍,你自己找一下吧!我也在试验阶段,我的email:nb2966@cnnb.net.一起探讨一下吧!!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可否详细一点?

网友C(2003-06-08):
请问如何接线,我已将通讯程序编辑好了,但是总是通讯不上。应该是硬件上的连接不对,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C:
硬件连线如何接

网友D(2004-03-06):
拆开FX2N-PLC面板,加装一块FX2N-485-BD通讯板,将其SDA、SDB、RDA、RDB、SG与变频器的PU接口的RJ45水晶头对应连接起来,按FX通讯手册编写PLC的RS指令程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