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PLC与S500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03-06-10):
请问FX系列的PLC如何与S500变频器通讯,硬件上用485BD直连就行了吗?那如何用RS指令,它不是只有在232BD情况下才能用吗》?小弟刚刚接触,看资料有点糊涂了,望高手明示。

网友A:
看变频的书呀 一看就可以了 其实很简单 只是数据的传诵过程 有现成的协议的 多看变频的书就可以了

网友B:
请问如何接线

网友C(2004-08-15):
MR/MISS菱菱,能不能仔细的讲讲。很多东西是不点很难懂得,对于菜鸟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