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专家

楼主(2003-06-10):
变频器有一个功能控制是-传动系统传动比设定,它有什么作用

网友A:
也许是考虑编码器不装在电机轴的情况。

网友B:
可能是将前一个传动点的速度值乘以该值,作为该点的速度设定值。

网友C:
是用来设定电机与传动之间的转数比

网友D:
主要是在设定电机参数时,设立电机模型,负载情况

网友E:
准确的说是用做变频显示负载实际转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