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数据采集系统的高手请帮个忙

楼主(2003-06-10):
各位兄长大家好,我现在是用cvi来开发一个数采系统:要求达到224个通道同时采集,我现在经过初步的学习,已经可以完成8个通道的同时采集。但是要扩展到224个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具体的说我用的是daq::1!(0,1,2,3,4,5,6,7)进行的数采,就是第一块板子上采8个通道。但是如果板子的通道数多于8个有很多的话,这个语句就不适用了。请教各位高人一下。我应该用什么函数能够做到224个通道的同时的采集呢?

网友A(2003-03-05):
信号调理

网友B:
你用的卡是什么型号?有多少块?

楼主:
卡的块数不是问题。我现在用的是ni-6024e的卡64通道的。如果卡不够用可以再加的。我是想问问如何才能使这么多块卡,这么多的通道同时的采集呢?mz兄:您说的信号调理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C:
6024e只有16通道啊。除非你用了AMUX-64T做扩展。 用4块AMUX-64T级联就可以扩展到256通道。

网友D:
6024是没有64通道的,莫非你是用6024+amux-64?那样至少需要4张6024才能满足224通道,你确定你的计算机上有4个剩余的pci槽?如果pci不够也可以用1个6024+信号调理机箱,同样可以扩展到224通道,不过速度受限制,所有通道的速度总和不能超过333ks/s。如果你有4个pci槽,可以用rtsi bus传递触发或者时钟信号,实现多卡同步,同时amux本身也有sample hold功能,这样你的通道就真正全部同步起来了。 归根到底还是要看你的应用和你具体的情况:D

网友D:
诶,说错了,4个amux-64可以级联。多谢pockerman提醒:)

网友A:
同时采集244通道,难度大。只能在时间上分别采集。

楼主:
现在的通道数和卡的块数不是问题,这是国家的一个863项目,所以224个通道是可以实现的,还有槽的个数也不是问题我可以用公共机,总之硬件方面我觉得都可以解决。我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能用cvi编程完成224个通道同时采集的问题,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函数来完成呢???谢谢各位大侠的耐心指导,小弟在这里不胜感激!!!!

网友B:
首先,你的多通道采集需不需要通道间同步,也就是各通道采样时刻的间差允许多少。6024的通道间采样间隔在5us左右。如果需要通道间同步,那6024是不行的。 如果通道采样时刻间差要求不是很高,有两种方案,即多板卡同步与信号调理。 1)多板卡同步,共用start trigger 用NI的RTSI(real time system integration,实时系统集成总线)将所有板卡相连。选一块板卡作为master,接入外界的start trigger信号。然后将该trigger信号引接到RTSI的某一线,传送到其它各卡(slave)。各slave卡则将触发源设置为响应的RTSI线。当触发来临的时候所有板卡即可同时开始采集。 需要用到的函数大概有: select_signal() (用于将信号引到RTSI) 以及相关的触发设置函数,如 nidaqAIConfigDigitalTrigger() 。 具体使用可参照 NI-DAQ 函数手册: Start Menu»Programs»National Instruments»NI-DAQ»NI-DAQ Help 2)信号调理,扩展通道 NI的信号调理设备具有通道扩展的功能,如楼上提到的AMUX-64。高端的产品系列为SCXI,一块采集卡可以连接控制多个模块,每个SCXI模块最多可扩展出32通道。这样的扩展上限可以达到近3000通道。 CVI编程的话也较多板卡同步简单,使用与单卡采集同样的函数,只需写入特殊的通道名序列即可。不过SCXI不适用与高速信号采集。所以要看你的采集速率是多少。 另外,像这样多通道的采集系统,PXI是最理想的平台。板卡间的同步与触发信号可以通过机箱背板传送,精度和稳定性都可以做到最佳。而PXI也可以提供更多的模块插槽,甚至同一机箱集成信号调理。便携性也好得多。详细可参考本版的相关帖子: 《PXI与工业计算机(工控机)的比较》 http://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55186 及 《PXI与工业计算机(工控机)的比较--相关词汇》 http://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55188

楼主:
真是太谢谢你了,piccolo哥。对于我以前的话我现在更正一下,今天我从新查了一下,我的6024是16通道的,现在我对于一块卡上16个通道已经实现了同步的采集。现在就只差多个卡的同步采集的问题了,并且通道采样时刻间差要求也不是很高,所以我决定试验一下你的方法。还有我们实验室也正在准备用pxi平台,可是我现在对pxi是一点也不了解。所以再次对您表示感谢。

网友E(2003-06-10):
请问你的同步采集是怎么实现的,软件吗,把你的八通道同步采集软件发一份给我好吗yunfel@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