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TU通信问题

楼主(2003-06-10):
大家好。我在用PC和RTU通信的时候遇到问题了,希望对此有研究的大侠指点一下。 是这样的: 希望PC和RTU通过RS232通信,RTU上提供的是RJ45槽,我自己压了一根线,RJ45头的1、2、4对应DB9的2、3、5。连上之后发现不对,RTU上的RX灯长亮(即使是PC关了电源),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做的通信线有问题,因为我用的连接方法不是RTU厂家提供的,是我以前这样用过,我不知道RJ45头用在串口通信上,接线方法是不是都通用。 谢谢。

网友A:
收发线接反往往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B:
你可别乱试,搞不好烧了串口,就比较罗嗦了。楼上二位说得都很对,你就照办。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