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IR2130谁用过,请过来帮忙吧!!!

楼主(2003-06-10):
请教各位高手: 我现在正在的搞一个三相变频调速系统,控制电路采用了SLE4520和AT89C52,控制电路产生的六路SPWM信号经光耦隔离后,接到IR2130的六个输入端上,我用显波器观察IR2130的输出端 ,发现高压侧没有SPWM信号,而低压侧的SPWM信号则正常,IR2130高压侧的自举电容用的是10UF的(而且都有高反压的快恢复二极管),现在我不明白的是用什么方法可以观察到高压侧的SPWM信号,或者要观察到高压侧的SPWM信号还需要增加什么电路,由于这个系统是与别人合作的,现在人家已把软件写好,硬件由我负责,如果那位好友能伸手相助的话本人将不胜感激,在此先表示谢意。

网友A(2005-04-06):
请问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我也碰到相同的问题。 qq:199547684

网友B:
不是简单的加上电容就可以。 高端电容需要进行充电,请问您采取措施了吗?

网友C:
我曾和别人一起按“电机控制专用集成电路”一书的“图12-43 IR2130 在三相固定频率输出的电源系统中应用接线图”制作过实验电路,很容易实现单相 220V 转三相方波的简易电源,带动一个三相电机旋转。 我想你不会有意接错电路,但由于IR2130的保护封锁逻辑比较全面,难保有考虑不周之处,使IR2130保护封锁了。 我建议你也照“图12-43”制作一个实验电路,以便加深对IR2130的了解;这个电路很简单,无需软件,负载可用三个电灯泡,也可接入一台小功率的三相电机,用示波器很容易看各点波形,调试时你也可降低主回路的电压,修改线路参数,故意制造封锁条件,以后还可以用这个电路作为检验 IR2130 芯片好坏的测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