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流水动画

楼主(2003-06-10):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准备做一个流水的动画,如果有位图来做,要好多好多,有简单的办法吗?

网友A:
安装picture的控件.再更换文件的方法.

网友B:
这要看你在那里实现;如果在组态软件中实现,那么TRACE MODE中有现成的动态工具。不用写程序,只要一个模拟量和一个开关量就可实现。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