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1能否实现两个通道的同时采样??

楼主(2003-06-10):
AI_ContReadChannel(card, channel_0, range, ai0_buf, read_count, sample_rate, SYNCH_OP); AI_ContReadChannel(card, channel_1, range, ai1_buf, read_count, sample_rate, SYNCH_OP); 两条语句能否实现通道channel_0,channel_1同时采样并分别将数据保存到ai0_buf,ai1_buf中,如果不行的话,如何实现两通道的同时采样????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可以用AI_ContScanChannels实现。

楼主:
AI_ContScanChannels好像是轮寻采样把,如果设定4个通道,buffer中的前四个数据应该分别对应于channel0,1,2,3的亚,如果我需要同时采样四个通道(要求没有或者极小的延时)各1024个(共4096)数据,如何设定函数参数???? 谢谢!!!

楼主:
比如我想检测一个系统的输入和输出信号的时延特性,需要同时采样输入和输出信号,如何用9111来实现?????

网友B:
看来 PCI-9111 并不适合你; 用PCI-9118加采保电路可以解决AD同步, 你可以选择同步采样的卡 DAQ2006;

网友C:
9112能否加采保解决AD同步,采保有无现成电路可参考?

楼主:
能否在软件上做相应的处理,比如将延时的部分补偿回来,我是打算分别对输入输出信号做FFT变换的,主要想知道系统的幅度相应和相位响应,不知道采用软件补偿的方式能否实现,???? 谢谢高手指教!!!!!

网友D:
同时采样,必须条件为有2路ADC和采样保持,而PCI-9112只有一个ADC和采样保持,使一种较好的分时采样板卡,而pci-9118带有2路ADC和采样保持,可满足要求

楼主:
难道用9111就不能测定输入输出信号的相移了么? 很想实现亚!!! 希望大家帮助!

网友A:
软件上实现可能比较困难,实现你的要求最好选用同步的或者带采样保持的数据采集卡。

网友E(2005-08-01):
最近也要搞,唉

网友F(2006-12-01):
请教:pci-9118如何实现2路同步采样,用2个AI_ContReadChannel,还是1个AI_ContScanChannels?

网友G(2007-08-13):
武汉凌华电子有限公司
    我们主要致力于:工控机、(数据、图象)采集卡、PXI设备、模块、平板电脑,工业电源及配件,工业机柜方面的研发和销售。
    1.测量应用:凌华科技测量产品是为了提高客户生产率,提供客户竞争力而设计。产品包括从继电器控制到高速信号采集设备,具有ISA、PCI和PXI等各种总线。此外所有产品均配有各种软件驱动以协助客户最快速整合。
    ◆数据采集卡◆PXI设备◆软件解决方案
    2.电脑及通讯:凌华科技与Intel密切合作,通过持续的探讨Intel的嵌入式产品计划和选择最恰当的计算机解决方案来确保我们的创新研发契合市场需求,保证凌华科技可以提供高品质、高性能、长寿命周期的产品。
    ◆CompactPCI平台◆刀片式服务器◆单板电脑
    3.自动化领域:凌华科技是一家全球性的PC-Based自动化厂商。我们可以为半导厂商、电子装配及自动化监测设备等提供高新性能的板卡、机箱及实时远程I/O解决方案。多种规格的通讯卡以及智能型远程控制模块可以轻松方便地为工厂自动化提供完整解决方案。
    ◆运动控制卡◆实时远程I/O系统◆机器视觉解决方案◆通用嵌入式控制
    如果您有什么需要,欢迎来电和我们联系,我们将以最优的价格竭诚为您服务。
    联系人:李刚
    电话:13277963173   027-87877980-83
    QQ:313898188
    E-mail:ligang8100@163.com
    公司地址:武汉武珞路717兆富国际大厦1210室
    凌华科技网址:http://www.adlinktec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