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变频器与力矩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3-06-10):
我希望将力矩电机控制器接入变频器中,希望将力矩电机的输出力矩的变化范围扩大。如原范围是12--16N*m,如何将它扩展至0.5--16N*m.需要怎样处理。

网友A(2003-01-14):
降低输出频率应该可以的

网友B(2003-05-15):
用力矩电机作收卷时,力矩如何计算啊?

网友C:
力矩电机控制器接入变频器中可不可以提高转矩

网友A:
“力矩电机控制器接入变频器中”什么意思?

网友D(2005-06-05):
力矩电机控制器接入变频器中,如同马驾辕的车后面栓头牛。不知你要做什麽?

网友E:
如果力矩电机需要配变频器,则力矩电机就是浪费,用变频器和普通异步电机就可以实现力矩电机的特性,不过变频器的软件需要一点特别设计(下垂控制功能需要再加强,关于变频器用于卷绕设备的下垂控制功能,可参阅“艾默生”的EV2000使用手册,或“四方”E350的使用手册)。 因为变频器的频率可随意变动、若通过估算的力矩来调整频率,就可以达到和力矩电机类似的特性,这种用法灵活性很大,力矩的范围、特性的斜率等可以在异步电机允许的范围内随意调整。 EV2000尚不能完全达到这种功能。E350的参数似乎有此功能,但本人没有用过,特此声明,仅为一家之言。

网友F:
危险,要烧 东西的! 力矩控制器只用可控硅调压,只能50赫兹,输入频率变后它无法工作.要烧的. 变频器也受不了. 太天真了,是搞电的吗!!!

网友G:
真是想不通啊

网友H:
我倒!!! 你是做这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