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王老师!

楼主(2003-06-10):
王老师,你好! 本人正在为设计的软起动器选择快熔,但不知如何来选择,望指教! 另外,你可知道哪里有销售快速熔断器的? 急盼,万分感谢!

网友A:
快速熔断器的选择 快速熔断器的选择与其接入电路的方式有关,以三相硅整流或三相晶闸管电路为例,快速熔断器接入电路的方式常见的有接入交流侧和接入整流桥臂(即与硅元件相串联)两种, (1) 熔体的额定电流选择 选择熔体的额定电流时应当注意,快速熔断器熔体的额定电流是以有效值表示的,而硅整流元件和晶闸管的额定电流却是用平均值表示的。 当快速熔断器接入交流侧时熔体的额定电流为: Ire≥k1Izmax 式中 Izmax 可能使用的最大整流电流; k1 与整流电路的形式及导电情况有关的系数,请告知你的电路型式。 当快速熔断器接入整流桥臂时,熔体的额定电流为:Ire≥1.5Ige 式中 Ige 硅整流元件或晶闸管的额定电流(平均值)。 (2) 快速熔断器额定电压的选择 快速熔断器分断电流的瞬间,最高电弧电压可达电源电压的1.5~2倍。因此,硅整流元件或晶闸管的反向峰值电压必须大于此电压值才能安全工作,即 UF ≥ K2√2 URE 式中 UF 硅整流元件或晶闸管的反向峰值电压; URE 快速熔断器额定电压; k2 安全系数,其值一般为1.5~2。 快速熔断器西安电力电子研究所生产,若买不到,可再联系。

楼主:
王老师: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 我的接入方式是交流侧接入,三相电源流过三个快熔再流过晶闸管流入电动机。 按照您的选择原则,假如我的晶闸管选的比较大的话,是否意味着快熔也要选的比较大(因为75A的晶闸管比106A的要贵)。 另外,为了保护晶闸管,快熔的I*I*t要比晶闸管的I*I*t 值要小,为了做到这一点,势必又要选额定电流小点的快熔,但就会违背你说的熔体的额定电流为:Ire≥1.5Ige 这一原则,    式中 Ige 硅整流元件或晶闸管的额定电流(平均值)。 该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 望指教!

网友A:
1、假如晶闸管选的比较大的话,就意味着快熔也要选的比较大,因为目的是要保护晶闸管。 2、快熔的I*I*t值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比晶闸管的I*I*t 值要小,因此要进行校验:I*I*t(快熔的)≤0.9I*I*t(晶闸管的),晶闸管的I是浪涌电流峰值,在50Hz下,t=1/100s。校验过了就不违背上述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