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王老师关于A241E变频器

楼主(2003-06-10):
请教王老师,三菱A241E-30KW变频器在停止过程中,变频器内发出轻微的“啪啪”声,好像是进线电抗器发出的声音,是否正常。尤其是负载惯量较大时较为明显。如果负载惯量较小或者将减速时间延长,便听不到此声了。谢谢。

网友A:
应该是电容器放电的声音,负载惯量较大时回馈能量造成中间回路电压增高,致使电容器漏电增大,对地放电。应该检查一下电容器的介电常数是不是符合要求。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