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LSEC Q通讯控件

楼主(2003-06-10):
MELSEC Q 系列PLC串行通讯控件,BINARY协议,在不改变设置的情况下可通过同一端口用GX-DEVELOPER编程,支持Q系列多CPU系统,支持RUN,STOP,RESET操作。由于采用BINARY方式,通讯效率比ASCII方式快近一倍。有兴趣者欢迎索取DEMO版。 另有与MELSEC A/FX2N系列通讯控件。 support@syslink.com.cn

网友A:
请给我一份:zhuweiyuan25@sohu.com

网友B:
三菱公司在去年已经推出MX控件,也就是说,不必知道三菱的具体通信协议,就可实现上位机和计算机之间的通讯。一般用VC,VB,BC均可使用,简单方便。该软件包包含三菱所有些列的PLC驱动。

楼主:
HTTP://WWW.SYSLINK.COM.CN下周可下载,需要者请留意!

网友C:
马达,MX控件在哪有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