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那位能提供一套HIMA的组态软件

楼主(2003-06-11):
ELOP或ELOP2,能够较长时间使用的。

网友A(2004-03-14):
hima的elopII都是要用dongle的,一个dongle要4千欧左右,demo版只能处理几十个点。不知楼主要hima的elopII准备用作什么用呢? PS:本人目前正在从事hima的安全系统.

网友B(2011-11-05):
引用 网友A:
关于hima的elopII都是要用dongle的,一个dongle要4千欧左右,demo版只能处理几十个点。不知楼主要hima的elopII准备用作什么用呢? PS:本人目前正在从事hima的安全系统.

您在海马公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