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宇光表485通讯求助!!!

楼主(2003-06-11):
VB宇光表485通讯求助!!! 读入的数据不会处理

网友A:
多数设备厂家都会对自家产品提供相关的 SDK, 您只要调用该 SDK 即可取得数值, 而不需自行处理通信协议, 亦不需自行分析 data frame. 请先查阅产品手册, 看看是否有相关的 SDK 可用.

楼主:
厂家提供通讯协议,相关的 SDK?

网友A:
因为不清楚您所谓的 "宇光表" 是何意思, 也不知您使用何种 485 设备, 所以只能概略的给您建议. SDK ==>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汎指 .lib, .DLL, .ocx .... 这类 kit, 通常能让您用较容易/较快的方式来开发您的软件. 您可能只需调用该 .DLL 内的 AnalogIn() function 就可取得其值, 而不用费心于指令编码, data 分解等.

楼主:
宇光表为厦门宇光智能表,WWW.YUDIAN.COM 请问SDK哪里有相关资料?

网友A:
建议您直接向原厂洽询, 原厂所给的资讯应该是最完整最正确的.

网友B:
http://www.yudian.com/forum/topic.asp?TOPIC_ID=110&FORUM_ID=9&CAT_ID=6&Topic_Title=%B9%F3%C2%C1%D3%C3%BB%A7%2E%2E%2E%BC%B1%A1%A3%BC%B1%A1%A3%BC%B1%A1%A3%BC%B1%A1%A3%BC%B1%A1%A3%A1%A3%A1%A3%B3%AC%BC%B1%BC%B1%BC%B1%BC%B1%BC%B1%A3%A1%A3%A1%A3%A1%A3%A1%A3%A1%A3%A1%A3%A1%A3%A1%A3%A1%A3%A1%A3%A1%A3%A1%A3%A1%A3%A1%A3%A1%A3%A1&Forum_Title=%B9%D8%D3%DAAI%CF%B5%C1%D0%D2%C7%B1%ED

网友B:
上面是一个源程序的网址,但有一些细节问题未解决!

楼主:
有哪位大虾自编VB成功与宇光表通讯过,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