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l报表打印日期显示不对

楼主(2003-06-11):
我用的是startapp函数直接打开excel,但是日期乱了,如果先启动ecxel再打开.csv文件则正常,请好心人指教,急

网友A:
我曾经用EXCEL做过报表和信号显示,你可以试一下在EXCEL中直接用公式调用$datesting系统标记。在打印该报表时,如果系统时间正确的话,日期应该是正确的,表格用的是*.xls格式的。不知合不合你的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