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X0N-40MR不能写入程序?!

楼主(2003-06-11):
求助——我有一台FX0N-40MR 用SWOPC-FXGP/WIN-C可以读出程序,但是就算原封不动的写回去也不行,显示“输入参数不对”。请各位仁兄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2003-02-25):
设置软件参数或把软件重新装载一便

网友B:
建议你把系统参数(通讯设置)初始化一次再试

楼主(2003-06-10):
如不是软件问题, 1 重新设定一下你的型号/要跟PLC匹配 2 是否把开关打至写程序状态 3 串口有没设定对, 4 PLC因该不会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