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在不显示excel的情况下用intouch的按扭(什么函数或脚本)打印已经指定的excel表格?

楼主(2003-06-11):
请教各位老师/在不显示excel的情况下用intouch的按扭(什么函数或脚本)打印已经指定的excel表格?多谢指点!!!

网友A(2003-04-09):
用wwexecute函数可以运行Excel的VBA宏, 用VBA宏打印Excel表格.

楼主:
感谢wwtech的回复!!我正在尝试。^v^

网友B(2003-06-09):
intouch中 StartApp "e:\vb\query"; vb中 Public range2 As Excel.Application range2.ActiveWorkbook.Save range2.Workbooks(qq4).Save range2.ActiveWindow.SelectedSheets.PrintOut Copies:=1, Collate:=True range2.ActiveWorkbook.Close range2.Quit Set range2 = Nothing

楼主:
多谢腊八粥的指教……^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