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麻烦老师们把PCI-9111的优缺点给列出来

楼主(2003-06-11):
麻烦老师们把PCI-9111的优缺点给列出来,谢谢!

网友A:
不知道DA输出比较慢是不是一个缺点???

网友B:
因为PCI的多功能数采卡的主要功能为A/D,所以其输出都不带有FIFO和时钟,无法实现连续输出,如果需要较强的连续输出功能,就需要专门的带有FIFO和时钟的输出卡。9111应该算是PCI多功能卡片里性价比较高的一款产品了。

网友C:
个人认为: 优点: A:凌华PCI板卡中最便宜的多功能采集卡 B:具有EOC中断 C:具有信号条理电路 缺点: A:不支持DMA B:D/A不能做波形发生器

楼主:
信号条理电路/EOC都是什么来着?

网友D:
Pci9111 无法实现连续输出吗? 那它每秒最多能够采集到多少数据?

网友B:
单通道采样速率100K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