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F总线电缆

楼主(2003-06-11):
FF总线仪表接到Junction Box,可以用普通的屏蔽双绞线吗?还是一定要用专用的FF总线控制电缆?FF总线控制电缆哪里可以购买?

网友A:
推荐到FI看看,有电缆 网址:www.fieldbusinc.com

网友B:
谁能告诉我FF协议的相关资料,或者其传输的格式。谢谢

网友C:
普通的双绞线就能用,98年我就用过.所谓的专用电缆太昂贵了.如果距离短,用麻绳都能通(玩笑).

网友D(2004-07-31):
现场总线基金会(FF)总线电缆通常有两类: A型电缆,一对双绞屏蔽电缆; B型电缆,多对双绞屏蔽电缆。 我们均可提供国产电缆。

FF、PROFIBUS-PA 总线电缆可以通用,均为特性阻抗100Ω的双绞屏蔽电缆,国产型号规格:STP-100Ω (for FF & PROFIBUS-PA) one pair 18 AWG.

免费提供电缆资料: hdsr178@yahoo.cn  13064880370

网友D(2005-09-22):
需国产电缆资料的网友,请留下邮箱。

网友E(2005-10-25):
(FF)总线电缆最好不要用不可靠的电缆,否则通讯、信号传输的干扰问题将影响现场总线设备,使其莫名其妙的在总线段上蒸发了。会找不到设备。

网友E:
普通的屏蔽双绞线不是说不可以使用,但要看你使用的现场情况。实验室可以用的。

网友E:
专用的FF总线控制电缆,可以与你的项目工程师联系。进口总线电缆在性能和价格上,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F(2006-03-14):
没有什么神秘的,只要线路阻抗够,什么都能用。(不考虑干扰)

网友G(2006-06-23):
我公司是生产销售总线电缆的德国公司,有需要请联系.

网友H(2007-03-15):
我们长期提供美国百通公司生产的FF专用认证电缆,国内备有大量现货库存,价格适宜、性价比很高,还有其它现场总线电缆,有兴趣可联系我们。
sales@vdom.com.cn 联系电话:010-68005160 详细技术参数参看http://www.vdom.com.cn/

网友I(2007-08-19):
一般都用专用电缆!

网友J:
需要了解可以登http://www.kerpen.cn/ff_bus.asp?id=1 德国KERPEN FF总线电缆 专家

网友K(2007-11-05):
我们工厂有多余的进口的电缆,德国货。谁要?

网友L(2008-01-03):
完全没问题,分支普通双绞+屏蔽,我试过100M没问题

网友D(2008-04-15):
引用 网友L:
完全没问题,分支普通双绞+屏蔽,我试过100M没问题

不完全哦!总线长度必须达到1900米。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没有什么神秘的,只要线路阻抗够,什么都能用。(不考虑干扰)

不仅仅是阻抗要匹配,衰减也必须足够小。干扰可以通过屏蔽来解决。

网友M(2010-04-18):
我想用普通本安电缆替代FF电缆,长度20米左右,不知道能不能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M:
关于我想用普通本安电缆替代FF电缆,长度20米左右,不知道能不能使用。

20米的传输距离应该没问题!

网友N(2010-07-21):
我公司专业代理德国缆普/和柔电缆,大家有什么进口电缆方面的问题,可以联系我QQ:719717054,手机:13631468764 吴艳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