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D串级控制系统的参数整定

楼主(2003-06-11):
我是新接触PID参数整定,对串级控制系统的PID整定无从下手,按两步法整定时,控制对象时锅炉内胆和夹套的温度串级控制,副环整定总也达不到75%的衰减率,情指教!

网友A:
把你的主、副对象用QQ:43253153给我发过来,我帮你整定

网友B(2009-10-19):
你先整定的是哪个环路啊、?还有要确定好你主副对象,这样 才开始整定,你的夹套温度何内胆温度影响率到底要好大,加我QQ250106335.我也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