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紧急求助:OMRON CQM1PLC的CPU单元上自带的都是输入点吗?

楼主(2003-06-11):
我用一台CQM1调试程序 看书上说CQM1CPU自带的是16点输入,可实验室老师说这台CPU带的是输出但我感觉好像不对。如果是输出点那通道是如何分配的呀? 请各位大虾指教!!! 老师说CUP自带的点上标的是OCH就是表示输出点,是这样吗?

网友A:
CQM1H上是16点自带输入

网友B:
我只见过CQM1H上自带输入的,没见过自带输出的。

网友C:
估计你们那个混账老师把0CH的“0”当作输出的“O”了。

网友D(2004-03-19):
我现在使用的CQM1-CPU42是自带16点输入的,起始地址为00000

网友E:
CQM1系列自带的是16点输入,不可能有输出的,你接线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F:
是输入,没错的,我们公司用的CQM1 -CPU21+ID212+OC222 我有接线图的,确实都是输入

网友G:
请购CQM1H-COU21 一台,13015918386

网友H:
都是输入点呢

网友I:
没错自带的都是输入点

网友C(2004-04-19):
这种老师实在是误人子弟,各位同学以后可要长个心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