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对三菱PLC程序加密?

楼主(2003-06-11):
其实加密只是一种保护手段;因为我们厂(化工单位)上次发现我编的一个PLC系统的程序中的参数给修改的现象,造成成装置停车,损失不小,本人也因此受了损失,我对PLC编程时间不长,不是很熟悉,现有意将程序加一个密码,不知如何增加,或在什么地方设置!! 我用的PLC是FX2-64和A2A-S1。先谢谢了!!

网友A:
用编程器可以轻松完成 密码为8位的 第一位为A开头的可以禁止一切操作

网友B:
三菱PLC要加密很方便,手持编程器就可解决。 与我联系M-mil:lyfyll@citiz.net告诉我你的联系方法

网友C(2004-04-07):
FXos系列PLC如何加密?手持式编程器。具体一点,不胜感激!

网友D:
手持式编程器进入online模式,要other项下有enter code,输入8位密码就可以了!

网友C:
FXos系列进入online在other项下无enter code

网友E:
算了吧,加不加密都没用的,如果有人真要对你所编的程序动手脚,完全可以用解密软件破解你的密码,同时把你的密码也改成他的密码.改密码的同时又不会破坏你所编的程序.

网友F(2008-09-23):
我试过只要两秒PLC的8位密码就消失了(那是我第一次接触PLC)

网友G(2009-09-03):
我想plc输入程式后,一般水平的人无法调出程式,请问那位大师告诉我啊

网友G:
联系方式:limingxu1@126.com

网友H:
在编程软件中,点击“在线”---“口令登记”---“新建登录、改变”,下载即可。

网友I:
我觉得有种方法最可行,如果有屏的话。在屏上给整个系统上锁,写一个wince 上运行的程序即可。现在有的屏可外插U盘的。通过动态密码,如果他们改密码。那他们就完蛋了。嘻嘻!

网友J(2009-10-29):
有人可以教我时间加密吗

网友K(2017-10-31):
努力再努力你

网友L(2018-04-23):
没用的,会的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