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长老:控制单位时间内的周波个数,是否可以用于常规交流电动机调速???????

楼主(2003-06-11):
?????请教各位长老:控制单位时间内的周波个数,是否可以用于常规交流电动机调速???????

网友A:
不就是变频器吗!!!

网友B:
幅值与相位如何?

楼主:
?????请教各位长老:控制单位时间内的周波个数---意思是在工频条件 下 导通若干周波,屏蔽若干周波的方式供电到 常规交流电动机调速可以吗????(幅值与相位为工频)

网友C:
没问题,但周波个数不要太多

网友D:
此种方式用来作电加热的温度控制是一种常用的方法,也有叫做调功器的。用来作电动机的调速不适合,电动机会产生明显的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