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MM440变频器实现恒压供水?

楼主(2003-06-11):
用一台mm440变频器带水泵运行,用电位器(接变频器模拟输入1端子)设定出水压力。在出水总管上安装一压力传感器,反馈4--20mA电流信号接入变频器模拟输入2端子。按照理想情况是,如电位器设定压力为2公斤,而反馈信号低于2公斤则变频器增加输出频率,反之则变频器降低频率。请问我该如何设置变频器的参数?

网友A:
TO:lqm 用一台mm440变频器带水泵运行,用内置的PID,小心感应雷把变频器的主板打坏!!!为何?? 请电:010-63336909,63336910

楼主:
lkr111 你好! 谢谢你的回复,我是这样设置PID参数的,首先,设置P2200(允许PID控制器投入)为1,P2251为1(使能PID功能),P2253为755.0(设定PID设定值信号源为模拟输入1),P2264为755.1(设定PID反馈信号为模拟输入2)。然后是P、I、D数据。 但为何启动变频器以后速度马上升高到50HZ,而且当管路压力发生变化时,变频器的输出也没有发生调整。 望lkr111 不吝赐教! 谢谢!我的Email lqm@china-geron.com

网友A:
TO:lqm 调节变频器的加速时间,设置为80-100秒,“而且当管路压力发生变化时,变频器的输出也没有发生调整”应为变频器的干扰造成的! 你的MM440是多大功率的? TEL:010-63336909

楼主:
谢谢!Lkr111 我的加速时间设置为10秒,当管路压力发生变化时,变频器的输出没有发生调整,但监视变频器的R752[1](ADC的实际输入值)显示正常,能正常接受到4--20ma的反馈。我的MM440变频器功率仅为1.5KW。可以排除干扰因数的影响。

网友A:
To:lqm 检查传感器“能正常接受到4--20ma的反馈”是模拟输入、还是开关量输入?延长加、减速时间,传感器到变频器4--20ma的反馈信号要用屏蔽线!!

网友B:
还需设定模拟量输入标定参数P756,P757,P759!

楼主:
谢谢LKR111 问题已解决,是PID加速时间设定的太短所至,现按您的提示将升速时间提高到120秒后,问题解决。 再次感谢LKR111

网友A:
TO:lqm 以后有类似的问题请来电话!交个朋友,能给我一个电话吗? 给我回电告知! LKR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