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楼主(2003-06-11):
请教如何根据变频器的功率来选用制动电阻?

网友A:
看你的载荷情况,有好多帖子谈此问题

楼主:
多谢了,有固定的计算公式吗?

网友B:
大概的计算是这样:先算出制动电流(可设定),再除以直流电压(交流380V输入的直流电压大约是 500V)就是电阻值。

网友B:
大概的计算是这样:先算出制动电流(可设定,一般为电机额定电流的一半),再除以直流电压(交流380V输入的直流电压大约是 500V)就是电阻值。

网友C:
你在选择制动(刹车)电阻的时候,看它的功率值是多少,一般都会有标明的,但要比变频器的功率大20%就差不多了! xjs99@sohu.com,欢迎大家来信交流!

网友A:
请先计算你的系统在回馈状态下需要的制动功率;考虑传动系统的效率系数;考虑电阻安装时的散热情况。。。。 如果是位式负责,比较保险是电阻的功率为电机功率的2/3左右(没计算,经验值)。

楼主:
先谢过大家了。不多好象大家说的都不太一样啊,都糊涂啦:)

网友A:
别糊涂!告诉我你的载荷类别和电机功率,我可以给你选。

网友D:
我厂现用变频吊车,一台20吨主卷55kw的吊车, 制动电阻如何选?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