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连载 (一)

楼主(2003-06-12):
为了方便网友了解高压变频器方面的基本知识,我们将连载机械工业出版社《通用变频器及其应用》中第6章《高压变频器》,供大家参考。 第6章 高压变频器 随着电气传动技术,尤其是变频调速技术的发展,作为大容量传动的高压变频调速技术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高压电机利用高压变频器可以实现无级调速,满足生产工艺过程对电机调速控制的要求,以提高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又可大幅度节约能源,降低生产成本。近年来,各种高压变频器不断出现,高压变频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像低压变频器那样近乎统一的拓扑结构。根据高压组成方式可分为直接高压型和高-低-高型,根据有无中间直流环节来分,可以分为交-交变频 器和交-直-交变频器,在交-直-交变频器中,按中间直流滤波环节的不同,可分 为电压源型和电流源型。高-低-高型变频器采用变压器实行输入降压,输出升压 的方式,其实质上还是低压变频器,只不过从电网和电机两端来看是高压的,是受到功率器件电压等级技术条件的限制而采取的变通办法,需要输入,输出变压器,存在中间低压环节电流大,效率低下,可靠性下降,占地面积大等缺点,只用于一些小容量高压电机的简单调速。常规的交-交变频器由于受到输出最高频 率的限制,只用在一些低速,大容量的特殊场合。直接高压交-直-交变频器直接 高压输出,无需输出变压器,效率高,输出频率范围宽,应用较为广泛。我们将对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几种直接高压输出交-直-交型变频器及其派生方案进行分 析,指出各自的优缺点。评价高压变频器的指标主要有:成本,可靠性,对电网的谐波污染,输入功率因数,输出谐波,dv/dt,共模电压,系统效率,能否四象限运行等。顺便指出,我们习惯称作的高压变频器,实际上电压一般为2.3-10KV,国内主要为3KV,6KV和10KV,和电网电压相比,只能算作中压,故国外常成为Medium Voltage Drive. 高压变频器正向着高可靠性,低成本,高输入功率因数,高效率,低输入输出谐波,低共模电压,低dv/dt等方向发展。电流源型变频器技术成熟,且可四象限运行,但由于高压时器件串联的均压问题,输入谐波对电网的影响和输出谐波对电机的影响等问题,使其应用受到限制。对风机和水泵等一般不要求四象限运行的设备,单元串联多电平PWM电压源型变频器在输入,输出谐波,效率和输入功率因数等方面有明显的优势,具有较大的应用前景。对于轧机,卷扬机等要求四象限运行和动态性能较高的场合,双PWM结构的三电平电压源型变频器会得到广泛的应用。 6.1 电流源型变频器 电流源型变频器(CSI:Current Source Inverter)采用大电感作为中间直流 滤波环节。整流电路一般采用晶闸管作为功率器件,少数也有采用GTO的,主要目的是采取电流PWM控制,以改善输入电流波形。逆变部分一般采用晶闸管或GTO作为功率器件。由于存在着大的平波电抗器和快速电流调节器,所以过电流保护比较容易。当逆变侧出现短路等故障时,由于电抗器存在,电流不会突变,而电流调节器则会迅速响应,使整流电路晶闸管的触发角迅速后移,电流能控制在安全范围内。为了对接地短路也实现保护,通常把滤波电抗器分为两半,上下直流母线各串一半。电流源型变频器的一大优点是能量可以回馈电网,系统可以四象限运行。虽然直流环节电流的方向不能改变,但整流电压可以反向(当整流电路工作在有源逆变状态时),能量可以回馈到电网。 晶闸管目前工业应用的最高电压为8000V左右,当电网电压较高时,可采用晶闸管串联的办法。比如,当电网电压为交流4160V时,需要2个耐压为5KV的晶闸管串联,才能满足5900V峰值电压时的耐压要求。考虑到器件串联时的均压问题和器件耐压使用安全裕量,在工业应用中,一般使用到器件额定电压的50-60%。晶闸管串联存在静态均压和动态均压问题。均压电阻会消耗一部分功率,影响系统的效率。晶闸管的通态压降一般较低,门极触发电路比较简单,驱动功率较低。以6500V,4200A的晶闸管为例,通态压降可做到1.73V,门极触发电流仅需400mA,触发功率仅为3W,该晶闸管的断态电压临界上升率达2000V/us,通态电流临界上升率达250A/us(连续)。 由于电源侧采用三相桥式晶闸管整流电路,输入电流的谐波成份较大,为了降低谐波,可采取多重化,有的还必须加输入滤波装置。电流源型变频器输入功率因数一般较低,且会随着转速的下降而降低,通常要附加功率因数补偿装置。另外,电流源型变频器还会产生较大的共模电压,当没有输入变压器时,共模电压会施加到电机定子绕组中心点和地之间,影响电机绝缘。电流源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谐波较高,会引起电机的额外发热和转矩脉动,必要时也可采取输出12脉冲方式或设置输出滤波器,当然系统的复杂性和成本也会增加。由于均压电路等固定损耗较大,以及输入功率因数较低,导致无功电流较大等原因,系统效率会随着负载的降低而降低。 电流源型变频器种类较多,主要有串联二极管式,输出滤波器换相式,负载换相式和GTO-PWM式等。其中,前三种电流源型变频器的逆变功率器件都采用 晶闸管,输出采用120°导通方式。GTO-PWM式电流源型变频器采用GTO作为 功率器件,逆变器一般采取电流PWM控制方式。在系统控制上,电流源型变频器在一般应用时采取电压-频率协调控制。与电压源型变频器可以直接控制输出电压 不同,电流源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由输出电流及负载决定的,所以为了实现电压频率协调控制,必须设置电压环以实现输出电压的闭环控制。高性能时,通常采取磁场定向矢量控制,采用常见的转速电流双闭环,通过速度和磁通闭环调节器分别得到定子电流的转矩分量和励磁分量,经过极坐标变换,得到定子电流幅值和负载角,定子电流的幅值作为电流环的给定值,控制晶闸管整流电路实现定子电流的闭环控制,负载角和同步旋转坐标系的位置角迭加在一起,用于逆变侧晶闸管的触发脉冲分配。 电流源型变频器对电网电压的波动较为敏感,一般电网电压下降15%,变频器就会跳闸停机。

网友A(2002-12-03):
好事情,资源共享!

网友B:
高压变频器的输出中,各种谐波含量到底有多少,各个频率段的效率如何?各种谐波对电机的影响有没有定量的分析?

网友C:
不错!但技术性较强,可否提供一些变频器的综合性文章,如关于行业发展现状、市场特点、进出口情况、企业情况等方面的资料。

网友D:
内容有点太理论化了,有没有具体一点的,例如各个厂家所生产的变频器的详细资料啊???

网友E:
不错,很好的资源

网友F:
最好有一些主流变频器的详细资料和技术文章

楼主:
谁有主流变频器的详细资料和技术文章

楼主:
资料当然有了,但天下没有免费的误餐,我有西门子的,谁要呢

网友G(2003-02-21):
什么破资料?居然要钱? 你直接早人家厂家好了,可定给你?你是用户,给点资料算什么?

网友H:
--------------------------------------------------------------------------------   最好有一些主流变频器的详细资料和技术文章 , 谢谢!!!!!!!zsg1263@163.com

楼主:
我们这的油田用户需要特异型电潜泵变频器 输入10千伏输出1000-2000电压可调.不止各位专家可否提供资料.或共同作此产品.

网友I(2003-03-23):
西北人:能否说的更清楚点吗?需要几台?多大容量?我可以做. 请发伊妹到:XJMXG@163.NET.张先生.

楼主:
冰川: 不知你是否有这样的方案。这种变频器是委托我方做的,需求量在二十台左右。将方案发到我的邮件中好吗。我们两方合作 xwkchhl@sina.com 西北人

网友J:
各位好:我公司为东芝变频器一级代理商,向大家推荐东芝TOSVERT-MV系列高压IGBT变频器.   容量:3300V/400KW-2400KW    6600V/800KW-4800KW       在国内已有数十台成功应用先例,包括:上海宝钢,金山石化,大庆油田,胜利油田等多家用户,欢迎来电,来邮件咨询索取资料。021-54650562 113分机 武先生。

网友K(2003-06-12):
竺博士好! 很高兴能在网上看到您的文章!请问联在有几篇?能否给我一份完整的?谢谢!

网友L(2004-07-30):
请问:550KW电机,采用哪个电压等级好?

网友M(2008-12-30):
高压的接触的不多,学习一下。

网友N(2012-05-10):
精华贴不多,进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