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一个关于CDT92规约的问题

楼主(2003-06-12):
我问一个关于CDT92规约的问题 我单位的变电站向主站用CDT92发送报文,可是在某一时候。前后两次的全遥信不一样(71 F4),造成主站误报(实际现场未动作),当地后台不如主站频繁,但也偶尔发生,这种现象一天3次至5次不等,已排除通道问题。我的想法是程序出问题可能性不大,因为如果是程序出问题,那么发出的误报文应较多,但现在是误报时间不确定,且任何遥信都有可能误报,现在这个问题无法解决........

网友A(2002-05-15):
可能是rtu的问题。CDT中有CRC较验,传输和主站中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B(2003-04-14):
RTU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大。最好换口,再换RTU来试试。

楼主:
两种原因,一是RTU上的遥信接点的公共端并在一起没有接触好;二是RTU组态关于CDT参数设置中中存在问题。

网友C(2003-06-10):
1、你的主站接受cdt92规约是否与rtu cdt92有差别?不同厂商的产品,有差别是很正常的,不同的人编制的也可能不合适。 2、自己编个小程序,在主站端接受上传的报文,捡出 71 f4报文,看有何差别! 3、在rtu端,拆下rtu,连接一台电脑,编个小程序专门发送71 f4报文,看主站端解释是否正确。 4、到此,如果都没问题,那你就检查rtu通信接口吧,如果有使用专用modem,换个试试看。 5、还不行,你一头撞死!

网友D:
这是一个RTU硬件问题,主要原因是由于现场干扰造成。要提高RTU采集的抗干扰能力,例如将遥信采集启动电压改为19伏。(24伏电源)。检查排除现场遥信接线交流成分。另外如果其他采集输入信号不正常,有可能干扰到rtu内存。可用排除法将输入信号先去掉试一下。为什么当地与主站错误有区别,可能是当地软件做了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