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的CJ1能不能与施耐德的ATV28/ATV58通讯?

楼主(2003-06-12):
现在想做一个PLC与变频器的项目,PLC选的是OMRON的CJ1,变频器想用施耐德的ATV28或ATV58,但ATV28或ATV58用的是MODBUS协议,如果用CJ1的CJ1W-SCU41(支持协议宏的RS485串行通讯)能否实现通讯呢?

网友A(2003-02-17):
HAWN: 建议选S7-200,西门子的CPU216,有两个RS485,支持PRFIBUS,MODBUS,自由通讯口。CPU214也行,但有一个RS485,连线可自作,也可买。CPU214比CPU216便宜1000多元。

网友B(2003-03-25):
我是施耐德公司的,施耐德的所有PLC、变频器和人机界面均内置MODBUS协议,相互通讯非常简单方便。 据我所了解的,许多施耐德变频器的客户在Siemens、OMRON、三菱、松下等PLC上均实现了MODBUS通讯,关键有两点: 1、了解MODBUS通讯协议的格式和内容,主要是CRC校验的算法,可以参考《MODBUS协议》手册(我有中英文电子文档)。 2、清楚相关PLC的通讯方式,并转化为MODBUS格式即可。

网友C:
楼上的你好,可否将中文版的《MODBUS协议》发来一阅?我想用OMRON的CQM1H或CJ1通过协议宏与ATV28/58通讯,急需参考资料。谢谢!!

网友D:
to:丁喜 我今天给你的MODICON PLC编程手册中有关于MODBUS协议,你可以参考。

网友E(2003-06-11):
zhengzheng 我现在想用S7-200的226使用MODBUS RTU 控制ATV28变频器,我不知道那根连接电缆怎么做,你能告诉我吗? 如果有S7-200的样板程序你能给我发一个吗?特别是CRC的部分,还有格式,我这几天一直在调试,就是通讯不上.帮帮我吧. 我的EMAIL 是:lyqian0@sian.com 万分感谢!

楼主:
也请给一份中文版的MODIBUS资料! 谢谢! yyjjnn@sohu.com

网友F(2004-03-31):
ATV28有个日本孪生兄弟。东芝养的,为何您喜欢日货呢? 施耐德变频器的准确型号ATV28HU72N4,三相380V,4KW。通电显示和修改参数均正常,但只要给运行信号空载运行几秒钟(好像是运行到最高频率),就保护停止输出并闪烁显示OPF,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做过参数初始化故障现象始终一样。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不过我的变频器跳的更快,2秒钟便跳,这机子实在不好用。OPF是输出缺相的意思。

网友G(2005-04-30):
也请给一份中文版的MODIBUS资料!   谢谢!   pioneerhe@sina.com

网友H:
给我一份吧,大哥.谢谢 wgq@zjut.edu.cn

网友I(2005-10-24):
给我一份吧 我的EMAIL rhg433@sohu.com

网友J:
给我一份吧
  我的EMAIL 96827yi@163.com

网友K:
我做过三菱和ATV28的通讯程序,如果CJ1支持自由通讯口的话,就可以做通讯,Modbus的协议完全公开,只要按照协议的祯格式发送即可,关键是CRC16的循环校验计算,还有通讯超时等,modbus的协议很简单,记住03 06 16 三个功能代码就够了。

网友L(2006-07-05):
请给一份中文版的MODIBUS资料!
   Thank you!

邮箱地址: guanhaishen@126.com

网友M:
你好 我最近在做S7300跟A31的通讯 请问能不能提供相关的资料 同时希望能发一份中文版的MODIBUS资料.谢谢

网友N(2006-08-27):
也请发给我1份中文版的MODIBUS资料,谢谢!邮箱地址:zcages2000@163.com

网友O:
也请发给我1份中文版的MODIBUS资料,谢谢!邮箱地址:PPPJJJSSS@TOM.COM

网友P(2008-03-13):
给我1份中文版的MODIBUS资料,

谢谢:
wyh050101@126.com
QQ610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