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C40H编程问题

楼主(2003-06-12):
请教高人: 欧姆龙的C40H可编程控制器用CX-Programmer软件,如何设置软件,联机线使用什么规格,是否可以使用CPM1A的联机线。烦请诸位帮助,谢谢!

网友A:
这位朋友,C40H不能用CPM1A联线,该机型较老,无法与电脑联线,只能用手持式编程器来输入程序,但可用CX-Progammer软件来编程(要将PLC型号设为C200H型,编程时要注意输入输出点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