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影响电导率传感器灵敏度的主要原因有什麽?

楼主(2003-06-12):
请问影响电导率传感器灵敏度的主要原因有什麽?谢谢,请多加指点。

网友A(2001-08-19):
温度和电极结构

网友B(2003-06-12):
电导率测量: 1.电极常数的正确选取 2.温度补偿方式 3.电极常数校验 4.温度系数的校验(普通水一般为2.3%左右,超纯水严重非线性) 5.传感器到变送器的导线电阻的影响 6.二次表的精度

网友C(2008-07-27):
4.温度系数的校验(普通水一般为2.3%左右,超纯水严重非线性)

这一点很重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