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电机

楼主(2003-06-12):
各位大虾,请教:调速电机调速时,速度变小时为什么扭矩也变小,调速原理是什么?

网友A:
调速电机的电流在减小,变频器的频率减小时,电压也减小,这时电流不变。转矩一定,如果变频器的频率降低时,电压不变的话,这时会导致电流变大,使磁场回路饱和,损伤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