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教Pci9812函数的应用问题

楼主(2003-06-12):
各位大侠帮帮忙,我在用pci-9812在labview下的驱动函数时,发现有两个函数很像,AI Cont Read Channel 2-byte,另一个是AI Cont Scan Channels 2-byte说明上也很差不多,我想知道这两个函数到底有没有区别呢? 谢谢!

网友A:
前者读指定的某个通道。后者循环读若干个通道

网友B:
AI Cont Read Channel ,是以软件查询方式读取设定的某一个通道的数值;AI Cont Scan Channels 是多通道轮询连续采样,可同时采集多个通道,但必须遵循一定的扫描顺序(如0,1,2....n),同时,各通道的输入范围与输入信号类型必须一致。

网友C:
仔细看帮助文件,对于PCI-9812,AIContReadChannel只可以读通到0的数据。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这个问题我已经基本上弄明白了,不过王小毛说的好像不对,AIContReadChannel也可以读去其它通道的数据吧. 另外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大家,我用中触发方式采集数据,四通道采集,采样频率设置为20M,为什么不管采样点数怎样设置,采集的数据都会发生混乱,确切的说就是0通道的一部分数据在2通道上,1通道的一部分数据在3通道上,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的采样点数没有超过每通道8k的限制呀!

楼主:
怎么没人回应了呢,请大家帮帮忙,这个问题很急呀, 谢谢!

网友B:
是这样的,实现四通道连续采集,调用动态链接库,每通道的采样点数不超过8k的话,达到20M的采样速率理论上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板上带有32K字的FIFO。但在labview下效率会有所降低,故出现了你所看到的丢点现象,试着将采样速率降低一下看看。

楼主:
谢谢yoyo1101给我的解答,但是我仍然有一些疑惑: 进行数据采集的过程中labview对板卡不是没有控制作用吗,采样速率完全由最初对板卡的设置决定,32k的FIFO没有装满,为什么会出现效率低下的问题呢?另外数据也不是完全丢失,而是乱了,比如只在0通道上加信号,剩下三个都为零,这时采集的数据会分布在0、2两个通道上,如果把这两个通道的数据在一个图表中显示,那么则数据任然为完整的数据。而且如果在运行labview前(即一开始运行)所给定的信号已经达到触发条件,则所采集的数据正常,不会出现混乱。

网友B:
方便的话把你的程序发过来,我们研究一下。

楼主:
用PCI9812在labview下驱动自带的那个9812_wam就行了,我就是按照这个示例程序的框架编写的我的程序,而且运行的结果和我的一样,只要把触发方式选择为中触发,触发电平稍微调高点(只要不一运行程序就触发就行),其余的参数都不用改,用它默认的都可以. 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