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5.0疑问

楼主(2003-06-12):
上位机系统是wincc5.0+winnt4.o与s7-300通讯 连接激活后,所有外部变量值均为0,画面无状态显示 在该项目下另建的画面和连接激活后状态出现状态显示 盼各位高手给小弟指点迷津,非常感谢!!!

网友A:
可能是系统参数中选的本地驱动单元不对,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