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TOUCH 同EXCEL 连接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3-06-12):
关于INTOUCH的一个比较浅显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关于INTOUCH 同EXCEL的一个连接的问题。 !INTOUCH 可以以I/O的连接方式同EXCEL的单元格进行连接,但在设置时我却怎么也配置不好,尤其在项目名一栏的填写,是直接写入EXCEL的单元格的行列号还是要加上别的什么,比如是第几个表格的哪一个单元格,请高手指教。 2 我的INTOUCH是7。0版本的,不知同EXCEL2000是否可以连接,还是只能同EXCEL 97连接?

网友A:
excel 2000/97都行.

楼主:
INTOUCH我不会,,,,不过我用其他软件,,,ITEM填入 rmcn 比如R1C1,,第一行第一列....就行了。。。

网友A:
intouch 的应用程序名称:view topic :tagname

网友B:
excel sheet1 r1c1 应用程序名 标题名 项目名

楼主:
我试过Item用RmCn就行,Topic一定用Excel的保存名。

网友C:
楼上说的都是好办法,都很好用!^v^

网友D:
大马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