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带继电器

楼主(2003-06-12):
我单位用接近开关来带继电器,接近开关用是交流220伏的,近日来继电器在反复高频率的抖动,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A:
我想应该是接近开关的输出有问题,该换掉。 不过要先看一下现场检测是否正常

网友B:
检查接近开关

楼主:
接近开关的输出没问题,我已经将带不抖动的继电器的接近开关与抖动的进行了互换,还是没有解决。还有就是我在继电器的两端并接过一个220V的灯泡,灯泡较暗,抖动现象消失。我也串接过220V的灯泡以上现象也没有了。不知如何解释。请教各位大虾!谢谢!

网友C:
是不是接近开关的输出太高了,使得继电器的输入电压太高了,你串接的灯泡不是起分压作用的嘛。 :)

楼主:
串接的灯泡是起分压作用,所以当时我也不明白,不过现在找到了,是由于变频器的谐波造成的,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D(2004-10-14):
问题解决了没有,我可以帮助你,是电容性泄露的问题

Q:164827254

网友:
本人销售变频器!! 吼吼~~ 楼上的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