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太网如何与企业内部网相连?

楼主(2003-06-12):
组太网如何与企业内部网相连? 组太网如何与企业内部网相连?需要在每台需要访问的计算机上都安装组太软件吗?必须需要网络 版吗?还是用普通就可以,

网友A:
不要在每台上都装 普通的也可以 不过网络版好一些

网友B:
只在服务器上装就可以了,没必要装那么多。

网友C:
现在好象都遇到类似问题,工厂企业要搞类ERP功能软件,要根据采集到的数据生成时时报表等,希望能和各位高手交换意见。

网友D:
实时报表: 1. 有从组态软件中取实时数据的机制. 2. 找个excel 把取数据功能写成VBA

网友E:
可以试试citect啊,方便得很

网友F:
用OPTO 22公司的终极I/O,与企业网连接非常方便,也可直接用IE浏览控制器中的数据。 资料免费下载地址:http://www.gongkong.com/customer/apto/download.asp WWW.EthernetIO.com

网友G:
可以将数据写到数据库中,通过数据库接口

网友C:
这个问题非常简单,您试用一下MCGS的网络版组态软件,您就知道是多么简单的事。 欢迎致电010-62979682咨询。 谢谢!

网友H:
组态王是不区分单机版和网络版的. 只需要在软件进行设置即可。 组态王实现网络监控支持C/S模式和B/S模式。 可以根据您的需要进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