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bus

楼主(2003-06-13):
谁是INTERBUS现场总线的高手,我想知道interbus环中一个点坏了,怎样跳过此点而不用修改program?

网友A(2003-02-28):
讲具体点,是不是电子模块坏了?

楼主:
对是MODUL坏了,就是总线和变频器的接口板(变频器是KEB-F5)

网友B(2003-06-13):
具体得看你的INTERBUS总线如何配置的,你可以把配置发给我zhlbit@163.com,详情也可咨询南京菲尼克斯电气有限公司自动化部。电话025-2121888

网友C(2006-03-09):
我也碰到过哪个问题,F5-G接口板坏了,咨询南京公司,他们的答复是加一个分支模块,但要改动PC里面的配置,最后只有等新的接口板来了解决了。

网友D(2019-07-25):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