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应用MCGS编写Smith算法

楼主(2003-06-13):
在用MCGS组态软件编写Smith算法时对于延时的数据组应该如何提取?在算式中有u(k-1-t),t为控制对象的延迟时间,我的采样周期为10s,t为5分钟,要是硬编的话,要30个变量,如果用存盘提取策略的话,提取时间又不能小于10分钟,而且也不知道如何提取5分钟前的数据.谢谢指教!!

楼主:
不好意思,我出差在外,请您直接致电010-62979682-236咨询,可以吗? 谢谢!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台,不知您是何方神圣,可否透漏一下,以后有什么不会的还请多多赐教!!!

楼主:
我是昆仑通态的一个员工,是本版的斑竹,欢迎交流,我的邮箱:mcgstzz@263.net. 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上次打电话问过了不过自己还是没有跳出来,请问一下,利用存盘提取策略如何每隔5s提取一次一个数据5分钟之前的数据。例如,要op3取出op1五分钟前的数据,应该如何处理,而且是每5秒钟提取一次。谢谢您的帮助,我们马上就要交毕业论文了,请你尽快答复我。再次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如果愿意可否告诉我您的尊姓大名。

楼主:
我们的电话:010-62979682-211/212/213

网友A(2006-03-15):
实现方法很多种:

首先,我理解一下你的问题——10m采集一次数据,如果5分钟后作一次处理的话,那么需要1个数据就要有30个采集值需要存储,这样变量过多了。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是:
1、在窗口建立一个历史表格,通过这个表格我们可以将30次的采集数据存到表格中(通过方法窗口.控件0.SetCellText( )),然后,表格就可以想excel表一样做自动的数据处理,比如求出平均值,放到一个格子中,通过窗口.控件0.GetCellText( )传递给其他数据对象。

2、通过!FileReadFields( )和!FileWriteFields( )等文件操作,也可以实现。

3、最后,通过存盘数据提取策略,就是将数据存储到数据库中,进行计算。顺便提一下,提取间隔最小可以精确到秒,我们可以选择指定间隔为300秒,也就是5分钟完成。这里的问题是5分钟的起始点不好卡!

详细讨论请到http://bbs.hmitech.com!

网友B(2006-08-29):
谢谢斑竹的赐教,以后有问题还要多多请教

网友C(2007-01-31):
请问各位呀!MCGS 6.2通用版连接ABB ACS600变频器,用MODBUS RTU通讯连接,读数据反映很慢怎么解决啊?数据最小采集周期设定200ms 异步采集,通讯速度 9600
还有怎么不能用19200啊?用19200就通讯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