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920GOT问题

楼主(2003-06-13):
有谁用过三菱F920GOT-BBD5-K-C,我用的是SW0PC-FXDU/WIN-C V2.7版,请问如何定义F920GOT上的F1--F6功能键

网友(2003-05-08):
如果还没解决的话可来电:021-64510307,64510308-808

网友A(2003-06-13):
在画面清单上, 选“键”, 进入 “外部键输入画面”, 在这里你可以定义F1~F6 是切换画面,或其它功能。

网友A:
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 请来电话0532-3843891-1039,

网友(2004-03-08):
怎么样定义F1~F6 切换画面,因为外部键入0,1,2等我们怎样设定会对应按下F1、F2键等,可以对应位元件的动作。请师傅请教!我会感激不尽!

网友B(2023-10-23):
F920GOT 用的这个软件哪里有下载
SWOPC-FXDU/WIN-C, 需要电脑什么配置才能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