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Internet远程测试系统开发

楼主(2003-06-13):
基于Internet远程测试系统开发,采用ADAM系列数据采集模块,具体实现方法有那位朋友可以指点一二,最好是否有论文,万分感谢!!!

楼主:
我们开发小组最近开发并成功运行了一套生产调度监控系统,该系统可在任意地点实时监控生产参数,并可在任意地点查阅历史数据和趋势图。其中现场仪表部分采用ADAM系列数据采集模块,internet远程监控用VPN实现,在机房设置了一台主通讯机。mail:yf-zjy@netease.com或 yf2ks@sohu.com或yanfei@tr.pzhsteel.com.cn

网友A:
to yf2ks: 你好,请问你们的ADAM是ADAM5510系列吗?你们的上位机是用VC还是VB编写的呢?想请教VC或VB与ADAM5510的通信方法,我做毕业设计没有搞出来,郁闷啊。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