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用组态王实现远程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3-06-13):
我想在组态王画面上控制由下位机S7-300PLC控制的断路器开关,在定义变量时,是该用“命令语言”呢,还是用“离散值输入连接”呢?恳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是定义控制开关的操作? 如果要实现鼠标点击按钮动作控制断路器动作使用“离散值输入连接”. 如使用键盘实现快捷键实现对断路器的控制,则使用快捷键命令语言.

网友B:
如果在某些条件达到满足时控制其开或断,建议采用“事件命令语言”或“数值改变命令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