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

楼主(2003-06-13):
我在使用lonmaker for windows时,出现了license expire的问题,重装该软件后,仍然不能用,我从echelon公司下载sp8后,不支持我的版本,请教各位高手,如何解决该问题?

网友A:
格式化硬盘吧,然后重装

网友B:
我也出现了这类问题,是在一个新的机器上装的,不知为什么?????????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我认为可能是LonMaker的问题!因为据我所知,很多人遇到过这个问题! 没有什么办法,格式化硬盘然后重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