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温度控制

楼主(2003-06-13):
我要做一个10点的温度控制系统,通过可控硅控制电加热,温度200-900度不等,要求精度正负1度,用plc可以吗 ?

网友A(2003-01-16):
用PLC的温度模块肯定可以的;你如果用PLC模拟量加温度传感器就得注意传感器的精度能否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B:
很难说.本身温度测量滞后很大,加上安装位置等因素,干扰多,要具体分析情况了.

网友C:
问一下温度的滞后性如何处理可以具体说说么?

网友D:
温度滞后性可以通过对PLC编“自学”程序解决。 要求系统的热容固定。 用两个以上温度检测点控制一个可控输出。

网友E:
谁有这方面的经验,我们那里正好用到,发酵方面的控制

网友F:
我有这方面的经验,温度控制达±2℃或±1℃,这跟温度传感器有关,我用西门子大量使用的,如有需要请和我联系!

网友G:
我做过空调控制系统,要求跟你的差不多。不一定非要用专用模块,精度也差不多。用专用模块控制室,精度也不一定能达到。何况温度之后特别厉害。直接控制比用专用模块或用pid调节等更有效。

网友H(2003-02-17):
非常困难

网友I:
我本人也想学习如何温度控制的 我的联系邮件:xchenhcc@163.com

网友J:
没问题,如果你用omron的cqm1系列的tc101模块可以轻松解决,抗干扰也很强。

网友B:
用谁的PLC问题不大,这么晓得程序,加之温度滞后性大。关键是控制上,对PID的调节

网友K(2003-04-08):
S7-300 PID 某些场合效果不好,请教如何作自整定 ZHSHYP@163.COM

网友L:
通过温度模块采样,直接用PLC控制温度有点麻烦.但使用PID指令,正负一度的精度绝对没问题,不过需要配置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编程也很复杂. 我有用松下,三菱,OMRON等PLC直接控制温度的丰富经验.可以为你提供选型,配置及力所能及的免费技术支持. 若有需要,请电:0510-5168161-102 彭工

网友M(2003-06-07):
我也有问题了。 那么确定参数是非常困难的,我现在就在搞这个。如果没有仪器就这样测是没有精度可言的。你们能提供参数吗?

网友B:
为什摸不用PID温度控制模块,10个,每个也就几十块钱,热电偶,接触器,加上估计也不贵,不用动什么脑筋,比PLC方案要便宜许多,显示还很直观

网友N:
老兄啊,劝你最好别用,要达到你那个精度不容易,其实最重要的是看你的系统情况来定,象扰动,滞后等,最好用专业的pid调节仪,如sdc3.0等,不过即使这样都很难说,如滞后太大,还要考虑传级系统等,em231抗干扰很差的,还有象你这种要求用plc做要非常熟悉plc才行,不信你试试。

网友O:
多回路控制器很便宜呀,为申末不用?

网友B:
PLC的温度精度看模拟量输出的分辨率是:0-4000 0-16000等。至于干扰问题采用电流信号比较好一些。

网友P:
我觉得实现你要求的办法太多了 怎么做 是你自己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而定 我劝你别被别人搅和晕了 如果需要帮助 请给我电话:13985229881

网友P:
我觉得实现你要求的办法太多了 怎么做 是你自己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而定 我劝你别被别人搅和晕了 如果需要帮助 请给我电话:13985129881

网友B:
我接触过的温度控制应都是直接用PID控制,也叫所谓温度控制器或者一般简称温控仪。我所见的采用OMRON或则SHINKO的比较多,价位相差也很大,这个和市场有关了,以前我换的备件也不过100多元,贵的也就6,700元,现在代理商当然是主推价位高些的产品,要找到经济的型号还需要经验。 我看到的应用主要是注塑机,一般是8段,6段温控,都采用单回路控制200度以下的温度。误差在1度左右,(虽然温控仪一般都宣称0。1,0。2的温度误差,不过实际系统的滞后等因素一般都无法达到); 另外一个我参与设计的系统是一个典型的大滞后系统,一个200米长的烘道的温度控制,蒸汽加热,意外的是用简单的PID控制器就很容易达到预期的精度,实际上的波动只有0。5以下。我估计这主要是因为温控仪的PID自整定功能太强大了,另外我们对蒸汽输入量的设计也是很大的,大面积的热交换和高功率的风机也是系统成功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感觉温度控制的话,还是用温控仪最简单。用PLC还不如用单片机开发,但是这个过程太长了。很多控制算法不是我们短期能够掌握的。 我想你的系统精度要求太高,如果参考烘道的经验,我想起了学校老师说过的一句话:如果系统精度太高,那么一定要设计为开环不稳定的状态才有可能达到。对于加热系统,把加热功率提高到一个合适的程度,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不过这又有问题,一旦反馈失灵,可能会有事故发生。所以高精度的系统还必须有备用的应急控制方案。

网友Q:
1.用谁的PLC问题不大,这么晓得程序,加之温度滞后性大。关键是控制上,对PID的调节 2.为什摸不用PID温度控制模块,10个,每个也就几十块钱,热电偶,接触器,加上估计也不贵,不用动什么脑筋,比PLC方案要便宜许多,显示还很直观 3.老兄啊,劝你最好别用,要达到你那个精度不容易,其实最重要的是看你的系统情况来定,象扰动,滞后等,最好用专业的pid调节仪,如sdc3.0等,不过即使这样都很难说,如滞后太大,还要考虑传级系统等,em231抗干扰很差的,还有象你这种要求用plc做要非常熟悉plc才行,不信你试试。 4.我接触过的温度控制应都是直接用PID控制,也叫所谓温度控制器或者一般简称温控仪。我所见的采用OMRON或则SHINKO的比较多,价位相差也很大,这个和市场有关了,以前我换的备件也不过100多元,贵的也就6,700元,现在代理商当然是主推价位高些的产品,要找到经济的型号还需要经验。    我看到的应用主要是注塑机,一般是8段,6段温控,都采用单回路控制200度以下的温度。误差在1度左右,(虽然温控仪一般都宣称0。1,0。2的温度误差,不过实际系统的滞后等因素一般都无法达到);    另外一个我参与设计的系统是一个典型的大滞后系统,一个200米长的烘道的温度控制,蒸汽加热,意外的是用简单的PID控制器就很容易达到预期的精度,实际上的波动只有0。5以下。我估计这主要是因为温控仪的PID自整定功能太强大了,另外我们对蒸汽输入量的设计也是很大的,大面积的热交换和高功率的风机也是系统成功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感觉温度控制的话,还是用温控仪最简单。用PLC还不如用单片机开发,但是这个过程太长了。很多控制算法不是我们短期能够掌握的。    我想你的系统精度要求太高,如果参考烘道的经验,我想起了学校老师说过的一句话:如果系统精度太高,那么一定要设计为开环不稳定的状态才有可能达到。对于加热系统,把加热功率提高到一个合适的程度,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不过这又有问题,一旦反馈失灵,可能会有事故发生。所以高精度的系统还必须有备用的应急控制方案。 以上几种方案,相对较好!

网友R:
是啊,我在这方面也碰到很大的困难,我是用S7-200 加上热电偶测温的。用PID进行控制,在调试时发现以下几个总是: 1、当首次加热时,温度会超过设定温度有20多度, 2、有时干扰时,温度上下波动也大。 请问象第一个问题有什么好方法来解决呢?

网友S:
建议使用松下FP-0系列PLC的温度控制模块TC8(可以进行8路温控),外加两个本公司的模拟量采集模块HE2100。 HE2100为单路模拟量采集模块,可以将模拟量转换成脉冲信号,可由PLC的高速计数器采集到PLC里面,通过简单的数据处理即可得到温度值。我有FP-0针对HE2100的程序可供参考。如果需要HE2100的资料也可以联系我。 hello0621_cn@hotmail.com.cn

网友T:
我曾成功的改造过某一欧洲进口设备,用seimens PLC作温控,控温误差小于+ -0.3度.效果很好。随后在不同场合应用,都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网友U:
Andrew意见不错,可以考虑采用直接数字控制,PLC作这些事并不是强项,功能强大的PLC显然又不合算了。

网友V:
我们曾经使用FX2 PLC+计算机系统构成燃天然气加热炉: 1、FX2 PLC采集8路温度信号,分别控制6套天然气喷嘴,采用PID+自适应+模糊控制; 2、所有逻辑控制、报警回路、应急、鼓风机、炉门、水冷系统采用PLC完成; 3、计算机RS-232与PLC编程接口连接,运行组态软件; 4、计算机完成人机对话、管理、报表打印及历史曲线记录,同时,操作人员根据技术人员提供的加热曲线设置加热、保温时间、温度,并打印保存操作结果备查,设置的温度段可达任意段(目前为14段温度设置); 5、组态软件采用3D动画模拟显示燃烧的喷嘴、工件的加热颜色变化、模拟炉门开启、关闭、炉车的进出; 6、计算机实时记录温度数据和历史曲线,随时可调出并刻录光盘永久保存,联网计算机完成数据库调入、检查、打印; 到目前为此,投运近4年仍然工作完好(注:除一次老鼠咬断电缆导致故障外并没有出现任何故障)! 平均温度误差+-3度! 这可是燃天然气控制的喔,比电加热温可要复杂多了! 一般的控制器是无法完成如此全面的功能! 所以,具体问题具体配置! 简单的控制和特殊精度控制采用专业控制器较好!功能全面,网络或者群控可能PLC要适合些。当然,你所编辑 程序质量也直接关系到控制稳定性和质量!

网友H(2006-03-28):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困难的

网友W:
可以采用温度巡检控制仪
个人网站:http://tgpgy.any2000.com

网友X(2006-08-30):
我说两句,请参考,200度以上要求精度很难做到,避开传感器的滞后性(有的滞后5-7分钟)不讲.市电电压波动也是很正常的,我们面临的是经常波动的电压下工作的设备.设备定型,就是意味着电热功率为定数,电压高了耗电量大了,反之小了,也就是发热量的多少与当前的电压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说较高温度工作范围内,500度以上,要想达到真正的正负五度控制效果都很难,这不是指的所谓的控制精度(现在流行的糊弄人的名词),以上说法仅供参考,如果愿意探讨请联系.
邮箱地址:changruihua88@126.com

网友Y:
如果用PID解决不了了,那就用我们公司的产品轻松地解决问题http://cybosoft.com.cn/ats/ats_25.htm

网友Z(2010-03-02):
CTS7特殊模块 100%兼容西门子S7-200系列CPU;
采用先进的滤波技术,采样更加稳定

具体如下:

EM231-7HC32 / 高速、高精度(16Bit)
  / 自带10VDC电源输出
  / 特别适用于电子尺信号采集
EM231-7TF32 / 8点J/K型热电偶
  / 光电隔离
  /自整定PID算法
EM231-0HF32 / 8点电压 或8点电流EM231-1HF
  / 光电隔离
  / 高精度(16Bit)
EM231-7ND32 / 2路NTC或PT100+2路电流电压混合输入
  / 光电隔离
  / 特别适用于中央空调或灭菌设备
EM231-7PF32 / 8点热电偶(7种类型)
  / 光电隔离
EM231-7PC32 / 4点热电阻
  / 光电隔离
EM232-0HF32   4路电流电压输出
EM222-1HH32   16路继电器输出
EM222-1BL32   32路晶体管输出
EM221-1BL32   32路输入

http://sunrongrui.wjw.cn   QQ754821510

网友AA(2010-10-22):
XMT8008P可编程温仪可以实现 http://www.yythyb.cn
智能温控器 XMT8008K:带通讯智能温控器 XMT8008:智能温控器 XMT8008C:模拟量温度控制器 XMT8008KW:温度控制箱 XMT9008:万能输入移相温控仪 XMT9008WT:温度打印记录仪 XMT9000:智能温度控制器 XMT7000:双排PID温控器 XMT3000:单排PID智能温度控制器 XMT1000:数显温度控制器 XMT2000:数显温度控制器 XMT8008K:仪表通讯管理软件 XMT8008CK:电脑通讯4~20mA输出仪表 XMT8008W:带电脑通讯温度控制箱 可编程温控器 XMT8008KP:带通讯可编程温度控制器 XMT8008P:智能可编程温控器 XMT8008CP:电流输出智能可编程温控器 XMT8008CKP:模拟量带通讯可编程温度控制器 XMT8008PW:多段温度实验箱 XMT8008PK:可编程仪表通讯管理软件 XMT8008PKW:可编程温控箱(带通讯) 温湿度控制器 XMT9007-8K:带通讯温湿度控制器 XMT9007-8:温湿度控制器 XMT9007-8P8:多段可编程温湿度控制器 XMT9007-8P8K:带通讯多段温湿度调节仪 XMT9007-8MK:温湿度记录仪 XMT9007-8WT:温湿度自动打印记录仪 XMT9007-8-4:带除湿加湿温湿度控制仪 XMT9007-8K:温湿度仪表通讯管理软件 多路温度控制器 XMTJK811/2:多回路温度报警仪 XMTJK801/2:多路温度控制器 XMTJK801K/2K:带通讯多回路温控仪 XMTJK811K/2K:带通讯多路温度测试仪 XMTJK811/2WT:多回路独立报警温度打印记录仪 XMTJK801/2WT:多回路独立控制温度打印记录仪 XMTJK801/2w:多路温度实验箱 XMTJK:多路温仪表通讯管理软件 温度巡检仪 XMTJ801/802:8路温度巡检仪 XMTJ801K/802K:8路带电脑通讯温度巡检仪 XMTJ1601/1602:16路温度巡检仪 XMTJ1601K/1602k:16路带电脑通讯温度巡检仪 XMTJ801WT/802WT:8路带打印温度巡检仪 XMTJ1601WT/1602WT:16路带打印温度巡检仪 XMTJ:温度巡检仪表通讯管理软件 湿度控制器 XMT7007:湿度控制器 XMT8007:PID湿度控制 XMT8007K:带通讯湿度调节仪 XMT8007K:湿度仪表通讯管理软件 调压模块 LSA:单相交流一体化移相调压模块 温度传感器 WRNM:工业热电偶 WRPM:工业热电阻 WZPT-01:端面热电阻热电偶 CA:防腐铂热电阻 报警仪表、显示仪表、时间继电器 TH-08:八路闪光报警仪 XMT7000T:烤箱时间温度控制仪 XMT7000P:XMT7000P24小时间可编程温控仪 XMT7000J:智能时间继电器

网友AA:
http://www.yythyb.cn

网友AB(2013-02-21):
XMT808温度控制仪表说明书  XMT808温度控制调节仪表说明书    温度漂移解决  电炉温度不稳定的问题  解决方案  水罐压力过大怎么办 解决方案

网友AC(2018-05-18):
引用 网友H: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