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通信接口的开发:ASPC2的应用

楼主(2003-06-13):
1. ASPC 2应用 (1) ASICs芯片ASPC2是一种用于主站的智能通信芯片,支持PROFIBUS-DP和PROFIBUS-FMS协议。通过段耦合器也可接PROFIBUS-PA。这种芯片可使可编程控制器.个人计算机.驱动控制器.人机接口等设备减轻通信任务负担。IM 180接口模板使用的就是ASPC 2。ASPC2最大数据传输速率12M bit/s。 (2) ASPC 2采用100管脚的MQFP封装。如果用于本征安全场合,还需要一个外界信号转换器才能接到PROFIBUS-PA上。 (3) ASPC 2可完成信息报文.地址码.备份数据序列的处理。ASPC2 与相关固态程序可支持PROFIBUS-FMS/DP的全部协议。ASPC2可寻址1M字节的外部信息报文存储器。总线存取驱动由硬件完成。APSC2需要一个独立的微处理器和必要固态程序一起工作。ASPC2可以方便连接到所有标准类型的微处理器上。 (4) ASPC2主要技术指标: •支持PROFIBUS-DP.-FMS.-PA协议。 •最大数据传输速率12M bit/s。 •最多可连接125个ACTIVE/PASSIVE站点。 •100管脚的MQFP封装。 •16位数据线。2个中断线。 •可寻址1M字节的外部信息报文存储器。 •功能支持:Ident.request FDL status.SDN.SDA.SRD.with.distribution database.SM。 •5VDC供电,最大功率损耗0.8W。 (5) 固态程序: 用于ASPC2的固态程序可完成所有协议处理和主站应具有的功能要求。用于PROFIBUS-DP的固态程序提供给许可证机构内部的设备制备商。

楼主(2001-10-10):
您好,请问关于aspc2的固态程序哪里可以找得到,如果您有的话,能否寄一份给我,我的email地址:zxgang@mail.hz.zj.cn,谢谢

网友A(2001-12-12):
唐先生: 我们想开发一种带PROFIBUS-DP现场总线的仪表,您是否能将PROFIBUS协议的详细资料和接口芯片(ASPC3)使用方法传给我们。 谢谢!我的email地址:xuhong1234@x263.net

楼主(2002-12-09):
能否也给我发一份ASPC2、ASPC3的芯片资料, 希望能进一步联系,多谢。 email:jihaijun@sohu.com

网友B:
我也想要!

楼主(2003-06-13):
您好:不知道有没有 SAB 80C167 蕊片的图形和资料,可否发给我一份.我现急需!!!谢谢!!! email:wuyc725357@163.com

网友C(2005-05-25):
我想要一些详细的ASPC2、ASPC3的芯片资料,能否还给我一些支持PROFIBUS-DP的具体协议好吗?我的邮箱是wzx80829@sina.com 我现在工厂做这个课题,因为没人帮我,没办法回学校,我实在很需要帮助,需要很多这样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D(2006-07-12):
  大家好,我非常想瞻仰瞻仰devicenet规范,请哪位好心人赐给我一份吧。我用PRUFIBUS DP,PA协议及源代码交换,LJE512@126.COM

网友E(2007-06-26):
Profibus-DP总线的采用光纤的时代已到来,国产的NS21产品可在全速度的Profibus的速率上自适应光纤总线,最高速度可达12M,可完全代替SIMENS的profibus的光纤产品

对于光纤,我国的现状与国外不同,当前光缆,单模的光缆要比多模的便宜,比Profibus的电缆也要便宜.较原始的塑料纤维光纤在国内已很少用于通信.这些常识都上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事了.要用SIMENS的profibus光纤产品,多数据要购他自已的光缆,他使用的光缆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至于参数.光纤在距离上可传0-40KM没问题,要再长可达120KM也容易.使用多模光纤也可传上5KM,现在的光纤传输技术已不是过去了,早已进入低成本的普及期,所以Profibus总线也到了实现全光纤的时代.

welcome to     www.gougunsk.com

网友F(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