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场总线的一个概念问题

楼主(2003-06-14):
我是一个现场总线的初学者,看到“电源线与通讯线合用,才是现场总线的意义”,但我现在所做的Profibus-DP中,由一个WinAC作主站,ET200系列作从站,可每个ET200模块都要自己单独的24V电源,可这“电源线与通讯线合用”到底体现在哪个方向???

楼主(2002-11-21):
建议你看看HART(Highway Addressable Remote Tranducer)现场总线规范。据我理解是把电源线做为传输介质,叠加的不同频率的正弦信号表示01。在电力自动化应用上有很多讨论,建议你看看。但“电源线与通讯线合用,才是现场总线的意义”这个结论是否正确,值得商榷,我认为有些武断。合用带来的问题现在有些还无法解决。是个有价值的尝试。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我还看到关于现场总线的“总线供电”的说法,但在Profibus-DP中,这“总线供电”是提供给谁呢? 还是Profibus-DP没有实现这个功能? 如果是这样,现在哪一个现场总线可以实现这一功能?

楼主:
如果说总线设备安在哪里,就由总线供电供到哪里,这个思路不适合大系统集成。我没看过profibus的物理电气规范,不敢乱评论。问题是“供电”指的是供220AC还是DC?电力网络传输数字信号的方法很不成熟,供直流又能供多远?反正在一些主流的FCS中,没有谁这么主张。HART也只是临时的标准。

网友A:
个人理解,现场总线应用在DP层已经没有现场总线的原意了。DP层我理解就是485网络,有些公司的产品来炒做这个时髦的概念。真正的现场总线是分布在具体的应用现场,挂了一些的节点有符合HART协议的变送器和执行器。而在监控机用圆卡和现场总线连接通讯的。

楼主:
电源线与通讯线合用,不就是电力载波吗。电力载波只是一种物理层而以。怎么可以说“电源线与通讯线合用,才是现场总线的意义”纯粹是误导人!而且一般现场总可以基于很多物理层。

楼主:
赞同xtx413的观点,虽然在工业应用现场非常希望电源线和通信线合用,但目前这么用的话,FCS的规模上不去。

网友B:
我曾经接触过一种德国的 总线,AS-I总线,它就是电源线与通讯线合用,AS-I的中文全名叫执行器传感器接口,如果有兴趣可以到西门子的网站上去看看,生产相应的产品的厂家还有德国的P+F,IFM等。该总先不能传送大功率的动力电能,但是小功率的信号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C:
据本人了解HART协议只是临时过渡的产品,比如对Siemens的ET200M中有HART模块,与现场HART仪表可以通过PDM软件包实现通信。真正意义上的现场总线fieldbus可以参看fisherrosemount的DeltaV系统,现场设备是完全数字化的,是通过双绞线连接的,24VDC是通过网线传送的,但不清楚是否可传送220VAC.但取消了网上朋友谈到的controller和ET200 module.但我并不认为foundation fieldbus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机构,尽管FF将在未来取代传统的DCS系统。我认为fieldbus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比较新的东西,可以到fisherrosemount网站上查询真正意义上fieldbus.

楼主:
jilinrns,请给出网站的链接。谢谢

网友D:
请问这里谁有PROFIBUS-DP的协议

网友E:
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定义现场总线是安装在制造或过程区域的现场装置与控制室内的自动控制装置之间的数字式、串行、多点通信的数据总线。 2000年1月4日,IEC宣布现场总线国际标准以86%赞成、12%反对通过,IEC-61158面世。IEC-61185包括8各子集:FF-HSE、FF-H1、Profibus、Interbus、P-NET、Control-net、Worldfip、swift-net。现场总线的特点 现场总线是3C技术(计算机、通信、控制)的融合。简单地概括现场技术的特点是:信号传输全数字、控制功能全分散、标准统一全开放 以上实现场总线的定义及特点,“电源线与通讯线合用,才是现场总线的意义”的说法过于片面。

网友F:
我很想了解电磁阀方面的知识能寄一些资料吗?

网友G(2003-06-09):
谁能告诉我有关Swift-Net现场总线的资料,在那儿可以查到 谢谢

网友H:
请把提出此概念的文章拿出来看看,看他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