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教:关于伺服和cc--link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3-06-14):
大家好!!小弟想问一下,三菱的伺服是否一定要用运动cpu模块才能挂在cc-link上?   可不可以直接用cc-link网卡配伺服放大器连接?是不是有的型号的伺服放大器本身就带有定位模块的功能?我现在用的伺服是J2S,据我观察,好像没有CC-LINK卡接口,是不是一定要用定位模块才能连接到CC-LINK上?我总感觉伺服和定位模块之间用专用电缆连接,Q系列PLC的运动CPU再插在板槽上,然后上CC-LINK,似乎就不能叫纯粹的CC-LINK了。    小弟我对伺服和CC-LINK还不是很了解,幼稚的地方请大家指教和谅解!!!谢谢!

网友A:
我们这儿有实验室,曾做过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