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交流伺服的电子齿轮参数设置

楼主(2003-06-14):
有一位置控制系统,选用三菱的FX1N PLC及MR-J2S/HC-SFS系列伺服系统,编码器的线数为131072;减速比为1/40;滚珠丝杆的螺距为10mm,脉冲当量为要求为0.01mm,请问如何设置CMX与CDV的值?

楼主(2003-03-31):
怎么每人回答?

网友A(2003-06-14):
16384/3125精度0.00001MM

网友B(2004-07-18):
please check the 10/20GM user manual , i learn how to set it from it.you can download from mitsubish web

网友C:
16384/3125精度0.00001MM请问这个比是怎么算得的?

网友D:
工空机测到的一个角度信号传到伺服系统实现准确定位,应该如何设计 gejunshou@yahoo.com

网友E:
0.01*[(131072*0.01*40)/10]=131072/25 因为CMX的取值范围是1~65535 所以可以取5243 CDV取5 放大器对脉冲的小数部分是不执行命令的,所以上面的值是四舍五入 有问题可以发EMAIL:ligang97@sina.com

网友F(2004-08-25):
你这样的要求是没法做到的,不实际. 算法是按照PYODEN算的,但是三菱的MR-J2S系列 电子齿轮的设定范围为:1/50<CMX/CDV/500 如果设定值在这个范围之外,可能会导致加减速时发出噪音,也可能不按照设定的速度和加减速时间常数运行伺服电机

网友G(2010-01-06):
0.01*[(131072*0.01*40)/10]=131072/25 因为CMX的取值范围是1~65535 所以可以取5243 CDV取5

按公式是正确的,但是三菱的MR-J2S系列电子齿轮的设定范围为:1/50<CMX/CDV/500。显然算出的这个数超出了这个范围值,应该不可行。

网友H(2010-08-06):
电子齿轮比应该是2048/62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