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2N-1PG为什么没有脉冲输出》》

楼主(2003-06-14):
杜老师: 你好! 我在试验一个位置控制的伺服系统,主要由FX2N-16MR,FX2N-1PG,触摸屏PWS700,伺服放大器组成。操作触摸屏时,发现FX2N-1PG的LED灯没有闪,即FX2N-1PG没有脉冲输出。我想PLC程序是没有问题。不知其他出现了什么问题,比如导线、电缆连接出现什么问题。我不知道,请具体告诉我,多谢.我的E-MAIL是: meyzf@263.net,手机:13643028320。欢迎指教。

网友A:
请把地址发送我的邮箱再联系E-mail:LRZ-KLHX@163.COM

网友B(2006-03-14):
我也急切想知道答案!

网友C:
很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再次检查程序!!

网友D(2006-06-05):
大哥有没有这个模块的资料提供啊
xubing_65@sohu.com

网友E:
1PG上有7个指示灯;
具体是哪个不闪?

网友F:
可能是外部接线有问题,VIN要接24V

网友G:
    同意cls88的说法,应该是VIN没接24V,我有经历过这个问题,线接好,马达却动不了,就是VIN没接。

网友H:
phil :
     你应该用FX2N-16MT.T是晶体管输出它可以发出20KHz脉冲.你用的是FX2N-16MR.R是继电器输出.输出频率很低.只有几十Hz.

网友I:
把你的圖紙和程式發過來給看看﹐我做過10PG﹐X﹐Y﹐Z﹐三軸伺服系統
E-mail:kentppdong@yahoo.com.cn

网友F:
发脉冲的是1PG模块,跟MT,MR无关

网友J:
程序不对吧,程序对了就会有的,好好看一下1PG特殊模块资料就会发现的,与MT,MR无关

网友K(2006-07-06):
本人应用过多次,有问题可以和我联系QQ:83981187

网友L(2007-02-27):
本人用过,有程序和图纸
QQ:83032578
EMAIL:hancy@takesystems.cn

网友M(2007-11-13):
各位:有好东西给你们FX-4AD-TC F930GOT-BWD  FX-485ADP  FX2N-1PG/10PG FX-16EYS-ES和FX0N-40MT差不多是FX全系列,现因工作关系准备转手,最适合初学人士,有意者请联系CMGSDYB@163.COM或13265226676(全部只要6000)